[求助] USB总线转PCI总线怎么实现

楼主(2013-05-19):
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: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将USB总线转换为PCI总线,可以实现以USB作为主机接口,对PCI接口设备进行配置,主要可以实现通过USB转PCI芯片对PCI配置空间进行配置。请大家指点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PLX有这样的产品

网友:
关注中。。。有可能也会用到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用过这方面的芯片吗?能不能共享一下,谢谢!

网友:
给我发邮件吧,我把资料给你,不过我也没做过。ethan_wym@qq.com

网友:
VIA有USB控制器VIA6212能实现PCI-USB,不知道停产没有,可以到网上搜一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VT6212我也看到了,不知道能不能实现USB转PCI,通过USB接口来配置PCI?

网友:
对PCI配置空间进行访问只有PCI Host才能进行,PCI Host不是属于PCI Master/Slave概念的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