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弱问一下manual 和reference以及guide都是什么关系?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3-05-19):
比如刚上手应该看什么?感觉manual文档一般都很长,guide好像最短哈,还有各种升级版本,查资料的时候木乱死了!

网友:
每个公司的叫法略有不同,最好把全名贴上来

网友:
eda 公司的资料都是比较多的,
没有办法 还是从了吧!
乱也只能自己来理思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