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ump cell是什么?

楼主(2013-05-19):
后端设计中会出现bump cell,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?在版图设计中必须有这个东西吗?实际芯片制造中这是怎么实现的?
哪位有相关的资料传一下,不胜感激咯!

网友:
不是所有的模块都要bump的,只有像GPIO这类的I/O模块才需要。
可以吧bump理解为芯片的引脚吧。

网友:
bump is a IO connect pad, it's connect IO pad and ball pad.
It's used in flip-chip flow

网友:
In IC design, it's only used in flip-chip flow.
I always treat it as a piece of  top level metal.
Internally it will be routed to IO cells, externally it will be connected to solder ball and hence to the package

楼主:
受教了。
是不是QFP这种就不用bump了?因为没有ball pad么

网友(2015-05-11):
对的,QFP没有bump

网友(2022-10-18):
楼主,bump cell是在哪里找的啊?foundry给的里面好像没找到。是和standard cell一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