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舵DAC版图布局求解

楼主(2013-05-20):
请教版上各位大神,DAC版图布局(电流源阵列的摆放,每个电流源分成n份什么的)Q2 Random Walk一直没明白,谁能给解释一下,谢谢了!!!

网友:
Q2是Quad per Quadrant的意思,说白了就是把整个chip分成四个象限,然后把Unary current cell拆成16个,每个象限放4个。通过算法把所有的unary current cell随机编号,这样根据输入的信号将random walking似的抽取current cell连接到输出端,从而减少output voltage和输入code的相关性,从而减少harmonic distortion。但这种technique只能提升DAC的静态性能,对高频linearity没有任何帮助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为什么高频变差?版图走线复杂?
那要保证高频性能该如何做,?
谢谢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那么现在我是做的14bit的DAC,分段方式为5+4+5.高位和中位分别需要31个和15个电流源。高位电流源是单位电流源1LSB的512倍,因此cascode管子的尺寸非常大,我看论文中有说把一个高位电流源管子分为16份,然后在再随机摆放。最后画出一张表。然后我想问的是电流源阵列被打乱后switch和latch电路的阵列顺序也打乱吗?这在版图上造成的连接障碍应该不小吧,是说大家都是这么连的,还是我的理解有误有别的方法进行规避?再次谢谢您的解答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Q^2 random walk从本质来说没有改变任何制程上的mismatch,而这些mismatch(包括频域的)才是影响高频线性度的主要因素。而且routing的寄生和失配更会让高频SFDR死翘翘

ps. 这种方法并不是最优的,有兴趣可以去看看static/dynamic mismatch mappin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 我看的q randomwalk paper的动态特性确实不好。
你说的dem有相关资料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知道你的采样频率是多少?如果是高速的还是别用这种技术,意义不大。建议参考DEM(Dynamic Element Matching),只需要对高位的5bit进行shuflling即可。而且这种技术不仅广泛用于thermometer DAC,在multi-bit pipeline ADC中也很常见,业界包括ADI都有用到过这种技术。不过DEM会抬高noise floor,pipeline ADC中通过background calibration可以消除,但DAC中貌似还没有很好的办法。

网友:
真要性能好,还是做数字校正吧

网友:
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
版图的话一定要注意画对称,正负输出要对称,各个支电流的汇集路径要完全一致。刚开始做DAC画版图的时候没画对称,高频性能比最好下降了十多个dB。可以看出这点应该还是很重要的。
其他的需要你自己摸索,画一部分后仿一部分,确保不要最后返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哦,我做的是200MHZ的采样频率,因为是在学校,所以方案基本上是导师定下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您好,我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说我现在cascode管子的布局已经设计好了,问题是switch和latch、行列decoder的摆放是跟着电流源的位置来呢,还是按照顺序来,然后switch再去找相应的电流源管???谢谢解答了!!

网友:
跟着电流源的位置变换而变化。如果照你说的按照顺序来,switch再去找对应的电流源,那么电流源输出节点的寄生电容存在不同。从很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出,这个节点的电容对性能有比较大的影响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switch和latch跟着电流源一块走吧,这样这两个模块的mismatch也可以打散掉

网友:
有没有一个量化的分析呢,大部分都在讲布局重要

网友(2013-09-07):
各位有比较好的文献给推荐一下参考吗?

网友:
我以前看到一个paper,讨论的是14bit DAC (貌似用在手机里)。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方式是对高位的电流源进行数字校准。我个人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好。

网友(2013-11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提到通过算法将Unary cell随机编号,是什么算法呢?
   再就是这种Q2方法,如果Current array很大的话,走线是不是很困难啊?有没有经验可以传授一下,或者详细的Layout步骤
  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跟着电流源一块走?电流源被拆到四个象限中去,开关也拆掉?开关控制信号怎么走线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如果按照Q2方法来布局,电流源被拆分到各个象限中区,开关管怎么弄?开关的控制信号又怎么保证到每个开关的距离一致呢?

网友(2014-12-23):
回复 网友E:

同问这个问题,并且那个Q2 布局的算法谁能给提供下,或者提供下相关文献

网友(2016-12-02):
+1
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的吗?谢谢~

网友F(2021-11-29):
电流舵DAC中关于Q2 Random Walk 版图布局的论文

A 14-bit Intrinsic Accuracy Q2 Random Walk CMOS DAC.pdf

网友(2022-01-12):
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。

网友(2023-11-19):
引用 网友F:
电流舵DAC中关于Q2 Random Walk 版图布局的论文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