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IEHI,TIELOW问题

楼主(2013-05-20):
大家好,
      我在ICC里面生成的网表对应的PORT接上了TIEHI,TIELOW,但是生成的GDS相应的PORT却是悬空的,

     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?

楼主:
哪位给解决下~

网友:
如你所说,PR工具验证一下,肯定有open net,接下来把线连上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