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preroute macro的问题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3-05-20):
请教大侠们

macro出Pin只有M1-M3三层
电源线是M4
这版不知道为什么 macro周围没ring
电源都是M4一条条竖着的
而且有些M1-M3出pin和电源线M4叠加了

现在我的布局是相同的这些macro纵向摆放的,所以它们之间的相关线有些就直接纵向M1-M3连接了。

不知道要怎么控制preroute
如果让M5-M6连 有些地方根本不能打via
如果M1-M3连的话 preroute的线会和macro内部的metal drc有问题( 比如间距不够 甚至有些两条线快叠一起了

谢谢!

网友:
macro不带有ring的,需要自己FP的时候做r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在macro和std cell之间做了隔离 每个macro单独做ring有点费面积哎

网友:
也可以没有ring,直接把power打到(一条条的那个)M4 power pin上
做之前,要先解决“M1-M3出pin和电源线M4叠加”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大大!我再想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