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模式下hold的修复

楼主(2013-05-20):
现在用ICC做后端,发现DFT模式下修复hold与功能模式下的setup相互冲突,请问各位大牛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修复DFT的hold违例?
由于芯片时钟树长短不一,在插scan chain时将各个时钟树的FF都串在一条链上。DFT的hold违例主要就是各时钟树不平衡造成的,而且违反比较大。因低功耗的要求,不允许将各时钟树都做平,否则冗余的时钟树要消耗额外的功耗。这种情况下应该从哪里入手进行改善修复呢?期待回答!
注:由于MCMM下不允许动时钟树来修复DFT的hold,而其违例很大,因此直接修复效果有限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!期待各位大牛能够给出有效的办法解决!

网友:
不同时钟下的FF在scan chain时,要加lockup latch
那是插入DFT时必要的一步

网友:
如果楼主是因为同一时钟不平衡的话,比如要用到useful-skew,latch 也没用啊。
我曾经在所有FF旁先贴一delay cell来解决这个问题,不知道是否是行业常用办法?
(如果是后加,density导致很多放不下。)

这个问题可以写到FAQ或者考题中。

网友:
另外可以自己写script,重新调链的前后顺序,从理论上或许更好。
就不知道影响pattern覆盖率不?

网友:
根据你的描述,HOLD发生在SCAN模式下,两个CLOCK TREE 之间有timing path的HOLD 违例,这种情况在综合时,应该有LATCH加入。先检查这个LATCH,这个LATCH能借半个周期。

如果是同一个CLOCK的HOLD违例,先看CLOCK TREE为什么没有做平。

我曾经在所有FF旁先贴一delay cell 这个应该是你的设计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两点原因树没有做平。一个是功能模式下用到了useful skew,人为造成时钟树不平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原时钟树很复杂,而DFT模式下却只有一个时钟,将功能模式下的时钟全部含括,有些时钟路径与功能模式下的不一致。Lockup latch是预防shift,而capture下不起作用。在DFT模式下有些sram的bypass电路也会产生因时钟树不平造成的hold违例。

网友:
的确,加lockup cell或者delay buffer都只能解决shift path的hold,楼主先看下这种hold违例路径多不多,不多就让dft 工程师给mask掉;
一般这种难修的hold path的start point与end point出现在两个不同的function clock domain上,可以让dft工程师修改测试电路始终,分clock domain来做capture,从而这条path上startpoint与endpoint的capture时钟可以为异步。

楼主:
现在发现在DFT的hold违例路径很多都是功能模式下的假路径或者异步关系路径,所以才显得很多。这些路径是否需要都修复?

网友(2019-01-29)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受教了, 分时钟域的意思是说不要mix clock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