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放大器零点问题

楼主(2013-05-20):
我仿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全差分放大器,在仿真过程中发现跨接在输入对管源端的电阻Rs 对放大器的零点有很大的影响。当Rs=0时波特图为
起初以为是电容cgd会引入一个有半平面的零点,由于改变了Rs的值而导致该零点往原点方向移动,但是看pz分析的零极点时现实的是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,该零点随着Rs的增大而往原点靠近。但是没想通这个零点是出现在哪里? 有没有可能是cgs高频时引入的呢??
   求助各位大大~~ 多谢了·

网友:
差分输入管源端的degeneration电阻和源端的对地电容会引入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 gm/(1+gm*R), R为源端反馈电阻和源端电容的并联;一般这个零点和极点比较高,楼主电路从仿真结果看,这个零点,极点和差分输出端的极点相差不大,一个LHP零点提高增益,减小相移,两个极点减小增益,增加相移。
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RS的确是提供了一个极点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能麻烦讲解一下source degeneration产生的零极点原因么?我还是没想通··    在高频时寄生电容的作用使得source degeneration的电阻被短路,这就相当于普通的共源放大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低频时,degeneration 电阻 使等效跨导减小,增益减小,频率增加时,源端电容短路degeneration电阻,有效跨导增加,增益增加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懂了 多谢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倒是有些奇怪,这么巧合,一零点,两极点怎么碰到一起了,你再算算看。

网友:
回复  彼岸oO

   我倒是有些奇怪,这么巧合,一零点,两极点怎么碰到一起了,你再算算看。
引用 网友A:

两个极点是独立的,频率相近是很可能出现,如果需要也很容易做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