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LL抖动的仿真

楼主(2013-05-20):
DLL中的三个抖动,周期到周期的抖动,RMS抖动,pk-pk抖动这三个用spectre如何仿真?怎么看结果?谢了。。

网友:
spectre好像没这个功能吧,Synopsys的什么软件好像有这个功能,或者其他人来指点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做,我听人说的,好像那个软件可以看,具体我没问

网友(2023-08-16):
解决了吗?楼主

网友:
你可以把所有的上升沿的时刻都存下来,然后excel处理一下数据

网友:
跑PSS+Pnoise就可以了,峰峰值抖动也可以看眼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