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内部pin的延迟

楼主(2013-05-20):
设计内部有一个时钟信号由模拟部分提供,在数字顶层就以一个pin的形式存在,静态时序分析时由于这个pin有set_driving_cell的设定,于是产生了两部分延迟,一是这个pin到内部器件输入端的线延迟,另一个延迟感觉像是工具自动添加的从driving cell到这个pin的延迟,且第二个延迟值在时序分析时launch和capture路径上的延迟还不相同,导致有些路径的时序不过,个人觉得这第二部分延迟应该是不存在的吧,想找个方法去掉它,各位怎么认为喃 ?

网友:
把set_driving_cell换成set_clock_transition试试,transition的大小可以参照你现在的timing report的数值

网友:
同时记得用CPPR

楼主:
    这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,CRPR我是设置了的,但是launch和capture路劲上时钟输入到内部第一个器件的延迟却还是不一样。

楼主:
把set_driving_cell换成set_clock_transition试试,transition的大小可以参照你现在的timing report的数值
引用 网友A:

谢谢陈老大,这个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