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神马情况,输入信号怎么会被弄到IODELAY模块里过了一圈呢?

楼主(2013-05-20):
一个输入差分信号,有随路时钟,数据时钟边沿对齐,DDR模式,所以将随路时钟通过IODELAY进行了延时,再作IDDR的采样时钟。结果看时序报告的时候发现数据延迟7ns比时钟延迟5ns还大。看PLANAHEAD  端口的IODELAY没有被使用。再用EDITOR看结果发现数据差分变单端后进了IOB的IODELAY然后再输出。
请问信号为什么会到IODELAY中转一圈?而且IODELAY在PLANAHEAD显示未使用,在EDITOR中数据却进去再出来的,但IODELAY没有显示使用的蓝色。

时序分析

时序分析

Planahead连线

Planahead连线

editor中连线

editor中连线

网友:
帮你顶起。。。求高手指教

网友:
从报告和planAhead来看,数据部分并没有进IODELAY,采样时钟应该是进过。editor里红色部分应指的是clock输入PIN,另一根是RST输入PIN。

你的input delay是怎么约束的?7ns是否将input delay也包含进去了?觉得也不太像,你的input delay里data与clock输入应也是对齐,0ns delay吧?

网友:
试试约束该input信号进入input io register
如果没有改善,试试input offset约束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editor里红色部分不是clock输入PIN,是数据输入信号。7ns是这样的,IDELAY就有5.5ns,减去固有延迟差不多正好是IODELAY 能产生的最大延迟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input offset 已经使用了的,谢谢

网友(2013-07-17):
请教 v6 中 IODELAYCTRL 和 IODELAY1 怎么分组 即 group,select io 的文档描述的太简单
map的时候报error。
我个人认为是 IODELAYCTRL的位置没约束对,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约束位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