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Psub2的问题,谢谢大侠们!

楼主(2013-05-21):
请问各位大神,Psub1与Psub2其实不是不是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?谢谢各位大神!

网友:
问题有点没看明白,

PSUB和PSUB2不仅仅是模拟和数字地的区别,是区分不同电源域的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,关于不同电源域,能再详细些吗?谢谢您!
请问下有相关文献可参考吗,designrule写得不好懂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这个很难三言两语说的清吧
反正就是NMOS的不同Backgate以及不同电源域的地,如果要区分开来的话,就得用上PSUB2了

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不是能明白

网友:
是区分不同的地线,如果电路中有多组电源和第 。LVS时不同地之间就会被认为是短路。所有psub2可以用来不同模块之间的地隔离。

网友:
就是用来骗lvs tool 的,让你能过lvs,不报short

网友:
同意樓上的說法
騙軟體 也騙自己

NMOS ㄉ BODY 是 P_SUB , 會連一起
為區分不同ㄉ地 多定義一個 P_SUB2
事實上 就同一片 晶圓 是分不開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,谢谢您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的回答~
请问下,如果有个电路,,一部分mos的背栅极接GND,另外一部分MOS的背栅极输出负电压-Vin
那请问~我是否在n阱工艺下,把前者的背栅极与psub1短接,后者的背部栅极接psub2来短接来实现这个电路吗?
我的意思是,Psub1和Psub2的用法:两者所接电位是否可以相差几V?谢谢大神们(公司里同事不怎么愿意说,谢谢)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谢谢您的回答~
请问下,如果有个电路,,一部分mos的背栅极接GND,另外一部分MOS的背栅极输出负电压-Vin
那请问~我是否在n阱工艺下,把前者的背栅极与psub1短接,后者的背部栅极接psub2来短接来实现这个电路吗?
我的意思是,Psub1和Psub2的用法:两者所接电位是否可以相差几V?谢谢大神们(公司里同事不怎么愿意说,谢谢)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  谢谢您的回答~
请问下,如果有个电路,,一部分mos的背栅极接GND,另外一部分MOS的背栅极输出负电压-Vin
那请问~我是否在n阱工艺下,把前者的背栅极与psub1短接,后者的背部栅极接psub2来短接来实现这个电路吗?
我的意思是,Psub1和Psub2的用法:两者所接电位是否可以相差几V?谢谢大神们(公司里同事不怎么愿意说,谢谢)~~

楼主:
管理员似乎不让我进行过多的粘贴回复,麻烦以上各位大神能回答下我的问题吗?谢谢

是这样的,有个电荷泵的电路,输出负电压时,是在开关管(也就是类似于芯片内部的那种大型功率管)的背栅极输出的,比如LM2662,也就是芯片运作时,所有nmos的背栅极并没有全部接在相同的电位上,
所以能不能让Psub1接地,让Psub2输出-5V?
如果各位大神都认为不行的话,我觉得那个芯片只能是p阱工艺来做了,谢谢各位~

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如果你用的是双井工艺应该可以

网友:
描述很不清楚,我猜你说一部分NMOS的衬底是接GND  另一部分是接NMOS的源端吧。你需要做的是,衬底接NMOS的源端的那部分用NWELL做个 guard ring围起来,最重要的这两个NMOS之间距离要拉开,是你能提供的最大距离。
psub2做LVS才有用是个MARK层,版图中无任何实际作用。

网友:
我看不太懂你ㄉ問題? 背栅极 指 D G S B ㄉ B 嗎?
(我住在台灣海峽ㄉ另一邊)
Psub1和Psub2的用法:一般 NMOS ㄉ B 都是PSUB
為區分 gnda 或 gndd 不同ㄉ地 才有PSUB2 ㄉ出現 騙自己也騙軟體

Psub1和Psub2的用法:两者所接电位是否可以相差几V?
要看這個 工藝 所能提供ㄉ
如3~5 V 工作電壓 , 3V ㄉgnd 和 5V ㄉ gnd 有何不同
要看你的理解了.

网友:
但是有類 nmos 是 isolation ,  bulk 可以等於 source 端..

  layout 來說會有 device + guard ring .
schematic only device  4 node 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听不懂,谢谢您的回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的回答~我再思考下n阱下能否实现(因为手头只有n阱的工艺库)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您,我明白psub1和psub2的用处了
想请问下,如果做完guard ring,那么里面的电位可以不是GND吗?比如我设定GND电位为零,那么guard ring里面的(也就是您说的psub上n阱里面做的nmos,)可以是非零电压吗?比如说负电压?
但是这样的话,好像是属于双阱工艺了吧?
我的理解是psub上,用n阱做保护环,里面的nmos也有自己的p型阱
这样就是双阱工艺了是吗?
谢谢您的回答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您好,谢谢您的回答~
是的,也就是指的mos的阱

从几位网友的回答看,psub1和psub2应该只是为了软件商处理的方便了~

您好~
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,有个电路(是别人的成品电路,不是自己的),一部分mos的B极接了GND(也就是电势零),另外一部分的mos(大型开关管)接了低电位(电路要求输出负电压)

所以想知道,这种nmos的“阱”电位(在n阱工艺中,芯片大衬底是psub,我这里nmos的“阱”就是指的芯片的整个psub了)不统一的电路,能在n阱工艺中实现吗?(一般情况下,n阱工艺中,所有nmos都以芯片的大衬底psub作为阱,电位一致)谢谢您~

这样的电路在p阱工艺中(因为各个p阱独立,nmos的阱电位可以互不相同)是比较容易实现的,但是我手中只有n阱的相关工艺库,所以想

问,这样的电路在n阱工艺中是否可以实现,谢谢!

还有楼上朋友提到的:在psub里面做n型guard ring,然后再让里面的p阱电位与外面的psub电位不同,这种工艺应该是双阱工艺吧、不再是n阱工艺了吧?谢谢您!

网友:
这个你就要问designer了,这不是版图的事,而且功率管的guard ring有讲究的。 这个我在TI的片子的反向里见到过,所以怎么画你要看原版图了。 而且你对半导体物理和工艺不是很了解。所以要多多学习,完善自己。

网友:
能在n阱工艺中实现吗?
是别人的成品电路,
就是有人做到ㄌ

还有楼上朋友提到的:在psub里面做n型guard ring,然后再让里面的p阱电位与外面的psub电位不同,这种工艺应该是双阱工艺吧、不再是n阱工艺了吧?
n阱工藝 也有 只是 在淺層
在深層 PSUB 還是會相連
除非用 deep n_well 或是 雙井 效果會比較好

要考慮到目的
1.只是想騙軟體作 LVS
2.或是真的考慮到 P_SUB 相連 對電路的影響

网友:
电学上的同电位,要骗软件才作区分的。
以常见的N阱P-sub工艺来说,如果你用了psub2这个层次去辅助做LVS,是有前提的,就是实际工作中你的psub和psub2的电位是相等的。即使你用了两个不同名字的ground,那么他们也必须是等电位的。否则在这个工艺中你是无法实现你的电路的。

网友:
越说越说不清了,
源端接衬底,代表NMOS的衬底电位不是单纯的GND电位。 我大概知道LZ的意思了。
trible well 这里我根本没提到过! 我说的NWELL 的guard ring围一下是在LZ没有表述清楚这个NMOS是干什么的情况下,想用NWELL 挡一下 源端电位变化引起衬底电位变化,而造成的串扰。 不过看来不是,是一个大的功率管,而且可能是抄TI的片子!所以我建议他去看看原版图!

网友:
    real analog layout 除內部 pick up , 外面還有 guard ring ..
schematic nmos 是4  點只有定義 D G S bulk , 沒定義到外面 guard ring ,
hi v device 都會多圍外面那圈, run lvs  top layer 會check  soft_connect error .
  此外 iso nmos 也是常出現問題的 . 因為 schematic iso nmos 可能 bulk 接 source 端

  lvs 會誤認要要接 psub 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谢谢,是的,通过以上朋友们的回答,psub1和psub2电位是必须至少极其接近的,谢谢您的回答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是的,是抄片子,越来越觉得n阱工艺是不太好实现的,谢谢您的回答,辛苦了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您好,谢谢回答~
我刚才看了下手边 n阱 工艺 对应的工艺库,发现工艺库里面有NPN,

也就是说,这个工艺库是存在DeepNwell的(否则不可能制作NPN)

您好,我的目标是:“整个电路的nmos中,一部分nmos的B极=0V,另外一部分nmos的B极是-5V,输出-5V的端口作为输出端,具体案例为LM2662 ”
如果是您之前提到的带有DeepWell的工艺,不知您的意思是否是插图中的第一个图中,令Psub和P+处于不同的电位,然后实现我的目标呢?谢谢您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呵呵,我也想自己解决~可是如果看得明白我也就不来论坛请教各位了,就拍摄的四层照片,看不明白啊,同事们不怎么肯说的呢~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恩,总结下您的意思是,nmos的B极必须与Psub电位一致,谢谢您,明白了~

网友:
是的
如果沒有 deep nwell
nwell 也是圍成一圈, P_SUB在深層一樣 會相連
只是比沒 nwell 好一些
還有成本ㄉ 考慮
多ㄌ deep nwell  就多點成本
是否有必要 就看設計者了

网友:
樓主是要做 charge pump 且是負電壓輸出嗎?

電位  layout 聽說很麻煩  , 有一說法是在NMOS 下使用 NBL  (n buried layer)  ,
  類似你圖上說 deep n_well ..
NBL 給正電壓來隔離電位 .

細節請做過  "負壓" charge pump 來說..

网友:
负压charge-pump我做过,电压范围从-16V-16V范围,不过我用的都是某fab的NBL制程和某fab的DNW制程,直接与sub实现隔离。
至于psub2,我只在做ip的时候用过,基本就是让lvs区别avss和dvss。
贴个cross section,随便画的,供参考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嗯,我只是学习使用,没有 商业、成本用意,因为同事们不怎么肯说,才来论坛问的
谢谢您的回答,我基本理解了,谢谢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嗯,我看见回复里面有朋友贴图了,谢谢您的回答~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是菜鸟,只是学习,不做的,确实是charge pump,谢谢您的回答~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您好,谢谢您画的图
第一个图我能理解,第二图我稍微添加了几笔,您看是我理解成的这样吗?谢谢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明白你的意思,那边会有pwell注入,具体的算法都是foundry给的mask-tooling来计算Pwell的范围。
至于要说一个DNW里怎么会有两个不同电位的p-well出现,我想大概都是为了节约面积的考虑,毕竟多切出一个DNW还是非常浪费面积的。
我们之前一直都这么做,而且foundry给的解释也是可以,所以基本没太大问题。

网友:
應該說第 2圖電路看來是

vss0v -> diode_p -> diode_n -> DNW 高壓.

vss-6v -> diode_p -> diode_n -> DNW 高壓.
DNW 間就是 電阻相連 .

但是 pn juction 如果 碰到  vss-6v  是 pulse  ..就是非DC  有高頻 noise
會不會因為 pn jucton 電容 couple ??  雖然 diode 可以隔逆向負壓 vss-6v
, 但是 如果是 pulse noise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 此贴必火.....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原来如此。。。算法决定范围。。。谢谢您,长见识了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您的描述有些复杂。。。我再理解下,谢谢您的回答,我再想想~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不是很理解您的话,我再想想,谢谢您

网友:
骗tool的 以区分相同电位 但用于不同模块的不同名称的GR 实际流片中 不参加layer层的逻辑运算

网友(2013-06-26):
要做出不同衬底电压的NMOS管必须用DNW,用nwell环隔离或PSUB2隔离都只是LVS工具人为加入的隔离方法,可以通过LVS检查,但达不到设计者不同衬底电压的要求。

网友:
psub2仅是辅助lvs

网友:
增长见识~

网友(2015-01-28):
受教了,多谢各位精辟的回答。

网友:
就是区别不同地线的

网友:
機本上所有的元件都坐在PSUB上
所以PSUB只能接到一個GND
但是電路設計有的時候會希望把同一GND拆開來
比如說:
VSS.....數位的GND
AVSS...類比的GND
但是最終AVSS與VSS會是接在一起的
這時候就可以使用PSUB2
讓驗證軟體以為PSUB2與PSUB是獨立的
這樣AVSS與VSS 才不會再PSUB short

网友(2018-12-25):
听明白了PSUB2的作用,但是没人解释一下如何操作

网友:
感觉这是两个问题
地线分成两部分,起两个名字,但实际电气连接在一起,是软连接的。把另一个地所在的区域用psub2覆盖起来,让LVS软件认为这个区域的地是独立的。
nmos管B端不接psub,不就是nmos_iso模型么,dnw+nbl把nmos与psub隔离开,它的B点位可以不同于psub。

网友(2020-05-08):
请问,tap/ strap /guard ring /tndiff/ decap cell/ nplug/ psub /psub2/soft check等这些概念都搞清楚,有没有相关书籍系统的介绍推荐?有些貌似DR上没有讲的,不知道要查看哪些资料除了百度,多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这个应该要用到dnw来隔离开两个基地电位,还有你说的电位差这个都是电路的活,他们设计都要过前防的,只要他敢这么接就说明肯定是可行的,是不会导通的

网友(2021-03-16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考略一下  DNW工艺

网友(2023-04-23):
PSUB2 只是为了过ERC的验证,版图的标识层,不具有其他的意义。如果你们打线是数字和模拟用的电源域是一样的,可以连接在一起,就可以用PSUB2,如果不是,就需要做工艺上的衬底隔离,DN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