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C PATHCHK

楼主(2013-05-21):
ERC PATHCHK GROUND && ! POWER NOFLIAT
ERC PATHCHK POWER && ! GROUND NOFLIAT
这些error是怎么检查出来的?怎么解决呢?各位大侠求解啊!!!

网友:
应该不是问题。咋就不看看rule文件的描述呢》?

网友:
坛子里面有解决的方法,搜一下。

网友:
"By default, a path is any route that leads through source/drain pins of built-in MOS devices or pos/neg pins of built-in resistor devices..." 在reference dictionary 里 pathchk 有介绍。

应该是 nofloat 而不是 nofliat , ignore floating nets.

网友:
"By default, a path is any route that leads through source/drain pins of built-in MOS devices or pos/neg pins of built-in resistor devices..."Reference Dictionary 里的 Pathchk 有详细说明。

另外应该是 NOFLOAT 而不是 NOFLIAT,  ignore floating nets.

网友A:
首先这个不是你说的error,如上面的大哥所说,如果一个节点没有连接到power或ground的通路时,就会报如上的信息,供你参考。一般来讲,管子的源漏端,电阻,连线能被视为通路,电容的两级、管子的gate和其他端被认为是open。

网友(2014-03-27):
回复 楼主:

   .rulplz?

网友(2024-02-20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这个不是你说的error,如上面的大哥所说,如果一个节点没有连接到power或ground的通路时,就会报如上的 ...

mark mar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