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相位噪声和抖动

楼主(2013-05-21):
1.  最近在做压控振荡器,振荡器采用的是环形振荡器。在pss pnoise仿真相位噪声的时候始终不能收敛,报击穿和电流过大,瞬态仿真是正常的。
    设计的是 两路环形振荡输出,单独仿真一个环的时候pss正常,并上另一个不同频率的环后就failed了。

   2.  还有我想要仿真输出频率的抖动,spectre在瞬态的时候好像是不包含噪声信息的,对输出波形用眼图函数来画眼图可靠么??正确的做法是什么?

     求指教

网友A:
pnoise仿真两个时钟的电路是会不收敛,没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tran的仿真不够准确,要看jitter还是仿pnoise。

网友(2023-04-25):
引用 网友A:
pnoise仿真两个时钟的电路是会不收敛,没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tran的仿真不够准确,要看jitter还是仿pnoise。 ...

楼主还记得怎么解决的嘛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