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虚假的时序违例问题

楼主(2013-05-21):
看帖的时候,经常看到有人说,这个timing violation是虚假的,不用修。只需要做一些什么设定就OK了。不是很理解究竟什么是虚假的timing violation。以及如何设定来忽略虚假的时序违例。
虚心求教~

网友:
比如原本是false path的路径。比如本该是multicycle的路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出了这两者还有其他的吗?
看看这个帖子里的违例,为什么是虚假违例?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02325&highlight=%BA%F3%B6%CB%C3%E6%CA%D4%2B%C3%BF%C8%D5%D2%BB%CC%E2%2B61

网友:
顶一下!如何分析某条路径的时序违规是否合理?
求指点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根据设计功能查看

网友:
虚假路径在芯片运行中不可能存在选通翻转的逻辑路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没看明白什么意思,能详细说明一下嘛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电路设计不是前端做的吗?每次后端的时候我需要把电路熟悉一下吗?
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时钟结构什么的你肯定要熟悉啊,
   另外,后端要和前段密切沟通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