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时序仿真的警告

楼主(2013-05-21):
做时序仿真的时候出现下列警告
Warning: Found clock high time violation at 1509.97 ns on register "|runled|changeled:u2|led[0]"
然后时序仿真也不对了,但是功能仿真没有问题,而且在板子上实际run起来也没有问题,不知是什么原因,求大神解惑
网上可以搜到很多,但是基本都是同一个版本,也没提及解决方法

网友:
LED由哪些信号控制?把那些也拉出来看看,估计哪个信号变成X了导致的,而X是不定态,上板不容易发现问题,
时序仿真出现问题,不一定代表上板也能发现问题。

网友:
跑马灯吗?这么简单的程序也会有什么时序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