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板子工作不稳定

楼主(2013-05-21):
把设计下载到板子上,发现工作不太稳定,给板子施加同样的激励,有时候板子正常工作,有时候又有错误,而且每次错误不一样,激励都是一样的,请问这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?
顺便说下,我布局布线后的静态时序报告里是时序要求都是满足的

网友:
建议先检查电源、时钟、复位等是否正常;

输入信号是否经过同步化处理?

网友:
查关键路径,看裕量多大

可以尝试处理下程序,让裕量变大些

不行就加约束

网友:
看输入做同步化处理。减少电平触发方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把频率降低就稳定了,看来还是时序问题,我目前只做了周期约束和管脚约束,还需要做哪些约束?

网友:
个人认为: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信号同步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