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看看这个分频程序怎么改

楼主(2013-05-21):
下面这个程序是个分频器,clk=50MHz,dclk=25M,gclk=25M。
现在需要把gclk改成14M、7M(这是最大值),dclk不变。请高手帮忙看看怎么改。我是外行啊,gclk那一段我没看懂。
module wave(clk,rst,key,key1,dclk,gclk);
input clk;
input rst;
input[3:0] key;

output dclk;
output gclk;
reg dclk;

reg gclk;
reg[11:0] cnt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  begin
        dclk <= 1'b0;
        gclk <= 1'b0;
      end
    else
      begin
        dclk <= ~dclk;
        gclk <= ~gclk;
      end
  end

always @(posedge gclk)
  begin
    if(!rst || key)
      cnt <= 12'b0;
    else if(cnt == 12'hfff)
      ;
    else
      cnt <= cnt +1'b1;
  end

楼主:
自个顶一下

网友:
现在需要把gclk改成14M、7M(这是最大值)?问题不明确

另外贴的代码,最后的counter根本没用

楼主:
恩,简单的说就是把25M的gclk再分一次频。

楼主:
自己查书,已解决!

网友:
你这个50MHz,怎么分出来14M的呢,能否贴出来看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