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用ADE做ams仿真时候,如何生成fsdb格式的波形?

楼主(2013-05-21):
默认生成的应该是sst2的,我在设置里面添加了 .usim_opt wf_format=fsdb,可以看到运行的时候有生成xx.fsdb xx.fsdb.slist,xx.fsdb.lck等文件,但是文件大小很小,然后还是生成了xx.trn ,xx.drn,等运行结束后,所有和fsdb有关的文件就都消失了。 而trn则是正常大小,储存波形内容。请问有没有人成功在ADE里面生成了fsdb波形?谢谢

ps: 如果是用命令行irun调用,.usim_opt wf_format=fsdb 是可以正常起作用的。

网友(2022-10-08):
你好,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