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{求助}请问如何将时钟信号传递到class里面的task呢??

楼主(2013-05-21):
小弟初学sv,现在在class A 里面有一个task,里面需要用到时钟信号,但是task貌似不能直接用class外部的时钟。尝试在env里面输入clocking
模块,但是class A是env内部的一个class,好像没办法使用@cb来使用
env里面的时钟沿。
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呢??
谢谢!!

网友:
楼上正解,用虚拟接口。在class A中例化一下。

楼主:
多谢,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