懂MIMO下视频传输的大神进

楼主(2013-05-21):
本人研究MIMO下H264/AVC的传输,请问有没有懂这方面的大神,请教下大家怎么解那些错误码流。。

网友:
错误码有几种方式去解,一种是在物理层,用差错控制编码来纠错,一种是在协议层,协议里面应该有差错控制功能,检测到有错,就把这一帧丢掉。H.264是差量编码,丢了一帧,后面好几帧就都坏掉了,只有等下一个能够同步的帧才能恢复图像。

网友(2013-06-30):
楼主搞的几乘几的mimo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