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ERILOG中INOUT引脚的用法

楼主(2013-05-21):
今天写了个SDRAM,一个引脚a定义为inout,用一个WR控制读写,WR=1从引脚a读数据,WR=0从引脚a写入数据,但发现读的数据不对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请问Inout的用法是啥,求解。

网友:
inout后面要加双向三态门吧?

网友:
定义个reg_buffer,当inout作为out port时候,reg_buffer assign给inout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双向口一般只会出现在pad,内部使用时应该包括这样一组信号:a_out(输出),a_in(输入),oe(输出使能)。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是oe无效时,将io口赋高阻态,代码示例:

  1. assign a_in = a_io;
  2. assign a_io = oe ? a_out : 1'bz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是要加个三态门来控制,不然assign语句一直赋值读和写会发生冲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正解!

网友(2018-09-28):
回复 网友A:

  • assign a_in = a_io;
  • assign a_io = oe ? a_out : 1'bz;
  • 请问一下,当使能有效的时候,正如黑线所示,a_io(对应bio)数据既可以到a_in(对应dout),a_out(对应din)数据也可以到a_i0。应该只有同一时刻只有输入输出一个有效啊

网友(2018-12-02):
原来如此,涨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