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MCB控制DDR2

楼主(2013-05-21):
最近要做MCB控制DDR2的行为级仿真,MCB控制器DATASHEET已经读了几遍,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下手?

网友:
同求,最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

网友:
就是几个简单的信号控制问题,CMD_EN为命令,WR/RD为写读,同时FIFO的最大深度为64,所以长度设置为[5:0],还有就是命令和地址,这些都很简单了,其中地址参考UG388中的地址分配

网友:
还有如果要仿真DDR2,最好把testbench中的模型参数中的长度修改一下,要不然只能仿真很小长度的DDR2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个接口电平匹配的问题,DDR2的工作电压是1.8V,而我在FPGA用的两个MCB模块在Bank1和Bank3,是不是VCCO_1和VCCO_3要整成1.8V?但我BANK1和BANK3的引脚还想用于别的电平。

网友:
只能是1.8V,除非你的别的引脚也是1.8V的,否则什么也不要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