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:仿真sv 时怎么看covergroup中每一个bins的命中次数

楼主(2013-05-21):
请教给位前辈师兄师姐,modelsim或者Questa只看 covergroup里面定义的coverpoint的整体覆盖率,该怎么看coverpoint中自定义的bins的命中次数,,求指点。

网友:
没用过modelsim和Questa来收集功能覆盖率,不太清楚。但用DVE能够看到coverpoint中自定义的bins的命中次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。。。单位只提供用Questah和modersim

网友(2013-12-21):
Tools>Coverage report>text>details全选,然后保存的文件路径,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