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skill编写symbol和cdf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1):
工艺厂提供给我们的pdk,如果我们想用文档的形式(比如用skill编写的文档)查看具体一个器件的symbol是怎么做出来,和cdf是怎么设置的,应该查看那个pdk里面的那个文件哦?或者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导出来看哦?

网友A:
查一下cdfDumpCDF() 或者cdfDump(), 手头没查手册记不住了。

Symbol是图形化操作作出来的,不是用SKILL可以作出来的,当然如果费很多心思的话,也是可以做出来的(我们曾经用SKILL在原理图上画出了公司Logo, 作为版权信息),但是何必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贵司的技术真是令人向往呀

网友(2014-01-28):
回复 网友A:

贵公司有牛人,羡慕

网友B(2023-10-26)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cdfDumpCDF() 或者cdfDump(), 手头没查手册记不住了。

Symbol是图形化操作作出来的,不是用SKILL可 ...

大佬,请教两个问题哈,第一个是,下面symbol里的label哪些是必须要标的? 还是只要画上图形就可以了?
第二个是 symbol可以通过创建新的view来创建,但其他的比如auCdl auLvs,ivpcell是怎么创建的?是使用cadence的PAS工具吗? 期待大佬指导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请教两个问题哈,第一个是,下面symbol里的label哪些是必须要标的? 还是只要画上图形就可以了? ...

ivpcell是GTEPAS生成出来的,直接用skill写pcell按理说效果也一样的,但是只有layout没有这个ivpcell

补充内容 (2023-12-12 10:58):
auCdl是symbol直接复制过去改个名字,只有版图没有电路图的跑lvs需要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