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,晶体振荡器电路问题

楼主(2013-05-21):
新手求助!!!如图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:
1、里面的R1是做什么用的,怎么求大小?
2、mos管上面到底加电压源还是电流源,Vdd或者Idc怎么求,或者说应该满足什么要求?
3、在ADS或者Cadence仿真的时候,用SMIC或者TSMC的工艺库,怎样知道他们mos管的跨导gm,因为不知道Cox,不好求?
4、有没有一些cmos振荡器设计的资料推荐,最好详细到每一个参数怎么求,或者一个详细的CMOS振荡器设计实例也行,刚接触完全不会啊。

各位前辈帮帮忙,问题有点多,随便能回答一个就行,小弟在此谢过。

电容三点式振荡器

电容三点式振荡器

楼主:
有没有人知道啊,有没有人知道啊

网友:
sansen书第22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谢谢谢谢。前辈,电路里的Vdd,Idc怎么求知道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VDD?一般跟给定的工艺有关啊  电流的话跟起振条件有关 先去看看相关的理论资料吧  一年半前我也是从晶振做起的  加油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前辈指点

网友(2014-10-31):
R1是给栅极提供直流电平,Idc和gm应该是提供驱动和放大能力的,工艺文件里有tox,可以求出Cox。我有个问题啊,你的晶体是工艺库里面有的吗?

网友:
小信号分析可以推导出 negres的计算公式

网友(2015-08-06):
我也是刚做  同求大神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