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启动时电感电流

楼主(2013-05-21):
电感电流

电感电流
boost刚启动时电感电流为什么是先冲上去然后掉下来,然后再上去?带软启动了的。求高手解答! Thanks!

网友:
自己也没深究过,粗浅认为这就可以等效为两阶系统的时域波形,你的VIN应该是阶跃吧!(突然上升),电感电流会有过冲,至于过冲的大小与电感值以及系统有关,由于系统是负反馈的,电感电流最终要恢复平稳(已补偿)才能正常的充放电。

网友:
最先冲上去的那个电流时由于刚上电的时候异步续二极管(或者同步整流管寄生的二极管)给输出充电造成的。你的boost是输出和输入没有完全断开的,刚上电的时候,输入跟输出有个二极管,所以电流非常大,不受控的。后面是受控boost上升

网友:
楼主仔细想想boost的结构就很清楚了

网友:
路过 打个广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Vin确实是阶跃的,而reference加了软启动的,你分析的有点深,以我现在的水平还领悟不了,谢谢你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首先,谢谢你的热心分析解答。你分析得很对,你说怎么把前面电感电流突然冲上去那部分削去呢?

网友:
output disconnect input. 就是输出从零开始上升到VIN的过程也要受控才行。续流管要加层底选择才能实现,当关断的时候,层底接输入,当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,层底接输出。刚开始是电流源启动输出到接近输入,然后才是真正的boost启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!真是收获很多啊!

网友(2013-09-19):
Vin确实是阶跃的

网友(2020-02-27):
想问下这个最后怎么解决了呀?

网友(2024-11-22):
VIN给个上电时间就没有过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