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HDL描述电路的问题!

楼主(2013-05-21):
学了一段时间的硬件描述语言了,对于简单电路来说,可以将HDL语言对应到电路;但是对于规模较大的系统,就没有办法对应了,只是看看时序仿真图,逻辑上完成功能,像写软件似的,和电路脱节,这个问题怎么办啊?

网友:
写的每一行代码或者一个block都是与实际电路对应的,如果是可综合(实现)的设计,在写这些的时候就要就必然考虑到这里的代码能否有电路来实现,不论多复杂的系统,都是由简单逻辑拼接、粘合起来的,写代码的时候,实际上就是在搭建电路了, 这个怎么会和电路脱节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设计比较复杂的系统的时候,只是想着逻辑上怎么实现吧。。。我还是太嫩。。。

网友:
系统设计,不过分关注细节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但是我还是想搞搞清楚呢。。。心中应该一直是电路才对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