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ndence 仿真时出错,求助各位大神

楼主(2013-05-21):
我用candence进行开关电容滤波器电路仿真时出错,显示为: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er at time=27.43u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'pss'.
Insufficient memory available.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,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,多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的仿真时间可以在FIGURE上完全显示吗?关了Terminal 重启下试试

网友:
内存不够,用swap file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以显示的,我是自己计算的电容值仿真后出这个问题,改掉电容值就没有了,但是性能又不满足要求,所以很纠结,我先试试吧,多谢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 我再试一下吧,现在还要写论文,所以很纠结,谢谢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