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ie high 和tie low设置的时候报错

楼主(2013-05-21):
1.本人初学者,在各种文件设置进去之后,为什么tie high 和tie low设置完之后会报错,点Ok的时候直接就报错,没写错误原因
2,还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我在用nanoroute的时候,进行相关设置之后点ok为什么会没有linsence.
不设置就可以跑。我用的smic.18

网友:
也许是power and ground 在verilog 和 encounter里面没有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encounter has setted.Netlist is been ignored
Thank you ,I will check.
sorry,there are not chinese input method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能解决你的问题就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