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LL 设计

楼主(2013-05-22):
俺最近在做PLL。在做相同领域的战友,可以和俺来交流一下。
这个PLL 是一般结构,电荷泵结构,只是要动态改变倍频系数。

网友:
可以把一些指标罗列出来

网友:
新手,最近在做PLL里面多模分频器的小模块。。。也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

网友:
只是要动态改变倍频系数,在改变时是否要保持输出时钟的稳定性?对于建立时间要求很高呢?
或者这个PLL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什么是动态改变分频比啊,目的是什么,是不是指可编程分频比的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