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I9054 Direct Slave模式,Local bus 传输为什么不受ready#控制,

楼主(2013-05-22):
我的Local 16bit,设置ready#使能,但是PCI进行16bit访问时,blast在ads#后一个时钟周期有效,但是固定8个周期就取消,但是我还没有给ready#信号,因此总是采不到数据。
9054并没有按照我配置的方式工作?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
类似的配置我已经在9056上做了验证,都ok。怎么到了9054就不行?

从波形看,从双端口RAM中已经读出数据,就是9054  Local侧没有采集到,我将9054配置为使用内部wait周期,不使用外部ready#信号时,还是同样的现象。但是PCI主机这边有时可以返回数据,但是从返回的数据看,数据怎么是9054内部PCI寄存器的值。按理说 PCI配置空间是不能通过vxWORKS下得d命令来查看的,必须通过PCI相关命令,这个现象很奇怪?
希望专家指导,急急急!

楼主:
9054 PCI BAR0为0x80000000,使用d 0x80000000可以看内部寄存器,但是寄存器应该从Local 寄存器开始,不应该包含PCI配置空间。
PCI BAR2为0x80020000,我用d 0x80020000命令,查看9054外部RAM,使用FPGA做桥接,命令返回9054内部所有寄存器值,包括PCI配置空间。

将9054配置修改为使用内部wait计数,不使用外部ready#, BLast#确实按照设置的数值(8)有效,但是返回的数据还是不正确。

楼主:
搞定了,原来是那块板子有问题。

网友:
LZ我想问下 DMA传输时 寄存器DMAMODE0或者DMAMODE1是怎么配置,从哪里配置,是不是挂载的EEPROM里面配置(这个EEROM不是只是配置空间地址的吗?)

网友(2014-04-25):
我们在调试PXI接口时出现了与mjl-0708 一样的问题,不知mjl-0708 的板子是出的什么问题,请教了,或者有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二,谢谢!我的邮箱是lmjzxl@163.com

网友(2014-06-29):
我们的PXI接口调通了,主要是FPGA程序问题,具体来说是一些9054上本来不该接到FPGA的信号接到了FPGA,而在程序里也定义了这些输入或输出信号,也分配了管脚,导致了前述错误的发生,后来把这些没有用到的信号不给分配管脚,而且将没有用到的IO管脚设定成输入三态,通讯就ok了,在这里将调试经验分享给大家,希望能让初次应用PXI的朋友少走点弯路。

网友(2015-03-13):
你现在应该已经做好了吧   我现在刚开始做  对于pci9054配置问题不太懂  能帮帮忙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