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nopsys LEDA在普通用户下无法正常启动

楼主(2013-05-22):
LEDA装好后,也定义了环境变量变量,我用的是cshrc,可在普通用户下运行,就报:setenv:Too many arguments,无法正常启动leda,可就在该普通用户下su root,但还是用原普通用户下家目录的cshrc,就可以正常启动,这个问题真奇怪。也没查出问题所在,还烦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。谢谢!
如下图片:

网友:
setenv。。。
看起来是环境设置不对,which下看看leda是不是个脚本,适当的修改可以消除此错误

楼主:
这个是个脚本,我也看了里面内容,可不知道该修改哪处才能消除此错误,现将该脚本贴出来,请问该如何修改?十分感谢!

#!/bin/csh -f
#set echo

###  testing $LEDA_PATH ###
if ( $?LEDA_PATH ) then
    set ROOT_PATH = $LEDA_PATH
else if ( $?PROTON_PATH ) then
    set ROOT_PATH = $PROTON_PATH
else
        echo ""
        echo "[ERROR] environment variable LEDA_PATH not defined\!"
        exit(1)
endif

set realArg = ""
set set64bit = 0
set run_batch = 0
set tclFound = 0
if ( $?LEDA_RUN_BATCH ) then
    set run_batch = 1
endif

## foreach created problems while parsing some strings,so have used while!
## Changes bye Port Team: nsridhar
#foreach arg ($argv:q)
#    if ("$arg" == "-full64") then
#        set set64bit = 1
#    else
#        set realArg = ($realArg:q "$arg")
#    endif
#end
while ($#argv > 0)
    if ("$1:q" == "-full64") then
        set set64bit = 1
    else if ("$1:q" == "-new_range") then
        setenv LEDA_USE_NEW_RANGE
    else if (($run_batch == 1) && ("$1:q" == "+tcl_file")) then
        set tclFound = 1
    else if (($run_batch == 1) && ($tclFound == 1 )) then
        set t2b_opts = (`tclsh $LEDA_PATH/bin/t2b.tcl "$1:q"`)
        set realArg = ($realArg:q $t2b_opts)
        set tclFound = 0
    else
        set realArg = ($realArg:q "$1:q")
    endif
    shift
end
if ($run_batch == 1) then
    if ( $?PWD ) then
        set tmpEFile = "$PWD/tmp_t2b_env.tcl"
        if ( -e $tmpEFile) then
            source $tmpEFile
            rm $tmpEFile
        endif
    endif
endif

if ($?FULL64) then
    set set64bit = 1
endif

# determine which OS to be used
set sys = `uname`
set sys_release = `uname -r`
set mach_release = `uname -m`
switch ($sys)
    case SunOS:
      if ($mach_release == i86pc) then
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x86sol32
          if ($set64bit == 1) then
  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x86sol64
          endif
          if ( ! $?LD_LIBRARY_PATH ) then
          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$BIN_ROOT/bin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${BIN_ROOT}/bin:$LD_LIBRARY_PATH
          endif
      else
        switch ($sys_release)
            case 5.9:
            case 5.10:
      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sparcOS5
                 if ($set64bit == 1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sparc64
                 endif
                 if ( ! $?LD_LIBRARY_PATH 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$BIN_ROOT/bin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${BIN_ROOT}/bin:$LD_LIBRARY_PATH
                 endif
                breaksw
            default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or_Unsupported_platform
                breaksw
            endsw
      endif
      breaksw
    case HP-UX:
        switch ($sys_release)
            case *.11.*:
     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hpux11
                if ( ! $?SHLIB_PATH 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setenv SHLIB_PATH $BIN_ROOT/bin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setenv SHLIB_PATH ${BIN_ROOT}/bin:$SHLIB_PATH
                endif
                breaksw
            default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or_Unsupported_platform
                breaksw
            endsw
        breaksw
    case Linux:
    switch ("$mach_release")
     case i686:
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linux
        if (-f /etc/SuSE-release) then
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suse32
        endif
        breaksw
     case x86_64:
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linux
         if (-f /etc/SuSE-release) then
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suse32
         endif
         if ($set64bit == 1 || ! -e $BIN_ROOT/bin/leda) then
  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amd64
             if (-f /etc/SuSE-release) then
    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suse64
             endif
         endif
         breaksw
      default
      goto error_Unsupported_platform # make it to point to BIN_ROOT of linux
      endsw
      if ( ! $?LD_LIBRARY_PATH ) then
         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$BIN_ROOT/bin
      else
         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${BIN_ROOT}/bin:$LD_LIBRARY_PATH
       endif
      breaksw
    case AIX:
        switch ($sys_release)
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if ($?LIBPATH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setenv LIBPATH ${LIBPATH}:$ROOT_PATH/rs6000/bin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setenv LIBPATH $ROOT_PATH/rs6000/bin
                endif
                set BIN_ROOT = $ROOT_PATH/rs6000
                breaksw
            default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or_Unsupported_platform
                breaksw
            endsw
        breaksw
    default
        goto error_Unsupported_platform
        breaksw
endsw

### set executables ###

set leda = "$BIN_ROOT/bin/leda "

### test and executables ###

if !( -e $leda) then
        echo "[Error] $leda not found \!"
        exit(1)
else
    if !( -x $leda) then
        echo "[Error] $leda : Execute permission denied"
        exit(1)
    endif
endif

### execute command ###
### use explicitly exec to forbid errors when executing in bg
if ( $?LEDA_RUN_BATCH_PRINT ) then
    echo "$leda $realArg:q"
endif
$leda $realArg:q
set leda_status = $status
### tmpFile is for t2b regression, remove it before exit
set tmpFile = "$PWD/tmp_t2b_constrains.tcl"
if ( -e $tmpFile) then
    rm $tmpFile
endif

exit($leda_status)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error_Unsupported_platform:
    echo ""
    echo "[ERROR] $sys $sys_release : Unsupported platform\!"
    exit(1)

网友:
你看一下目录权限把,看是否赋予普通用户合法的权限

网友:
应该从setenv:too many argument找原因
可能是用户的.cshrc中设置setenv有问题,而root的.cshrc中没有问题

网友(2013-10-23):
看看你的leda的安装路径是否有一些不合法的自付,比如空格等

网友(2024-05-08):
遇到过这种情况。cd ~,然后再source ~/.cshrc就好了。也不清楚什么是原因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