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encouner PR后仿真hold违例问题!

楼主(2013-05-22):
本人用encounter PR 输出netlist做PR后仿真
在modelsim中报出hold和recovery的error,该怎么修正呢?

之前在encounter中发现了hold violations
用optDesign -postRoute -hold 没有violations

可是在modelsim中还是报出了,请问是应该怎么修改?

网友:
report 出具体的path ,手动fix。
如果有 余量的话,hold and recovery还是比较好fix 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看了下存在hold的违反的是一组寄存器,有16个,做法是每个的D端加上Delay cell吗?

   不明白为什么encounter里面的时序检查是没有问题的,拿出来仿就有问题了呢~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余量?是setup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