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focal_opt和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2):
1、focal_opt加到flow里,没看出drc vio没fix多少,timing vio倒是增加很多2、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设置后,place阶段congestion好很多,cell差不多摆放的很均匀,但是global route congestion很恶心了。

大家使用过的啥看法?同意的举手,不同意的扯扯。

是不是其他的某个设置对这两个命令的使用有不可知的影响

网友(2013-07-16):
    想知道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 这个命令 有什么作用,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设置,期待高手回答,谢谢!

网友(2013-11-23):
同求高手回答

网友:
可能跟设计有关,我觉得focal_opt挺好用的啊

网友:
Workshop 上有解释的啊

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
physopt_power_critical_range
在timing slack 大于某个值的paths 上 optimize area/power
一般给的建议是 place是 10% period    CTS 8% route 5%

Focal_opt 有不同的option 吧 挺好用的 也有的时候为fix drc degrade timing的情况吧, 要看具体的design吧

网友:
1、focal_opt加到flow里,没看出drc vio没fix多少,timing vio倒是增加很多

focal_opt这个命令是postroute后的优化command,是针对具体的violation去优化,使用时要把你的violation list加到他的option后面。一般使用阶段是在manual eco。

2、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设置后,place阶段congestion好很多,cell差不多摆放的很均匀,但是global route congestion很恶心了。

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个人建议不用它。做面积优化有很多其他的替代command,如place_opt    -congestion -area_recovery;set placer_enable_high_effort_congestion true;如果cell分布不匀,可以用set_congestion_options -max_util 0.7(这个值自己看经验设)。

网友(2015-05-11)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一下 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  如果这个值设置为 0.1,那是不是就说明:slack<0.1的cell不会做面积优化;

这个0.1是否和worst slack还有关系,貌似是两者之间做加减法什么的...  求教

网友:
xxxrange没啥用,只会降低优化的程度

focal_opt 效率一般,力度上不如route_opt -incr , 效果么只能看运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