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运放稳定性的分析,一种怪异的波特图!

楼主(2013-05-22):
如上图所示,相位曲线在增益降为0db之前,经历了先低后高的过程!虽然中间降到了10d,但是最后仍有60d的PM
请问这样是稳定的吗?
另外,如果A点降到0以下呢?还稳定吗?

百思不得其解,求大神指点迷津!

楼主:
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稳定,
有一个带内零点抵消了极点的影响

网友:
是很奇怪的
能贴电路图出来看看么?

网友:
你的Gain的那幅图是简化了的吧?
应该先向下了一点,然后平一段,然后再向下
是不是?

楼主:
是的,Gain的图简化了一下,主要就是表达一下这个意思,因为实际的仿真截图没法转出来!

网友:
是不太会有稳定性问题,但是这种bode图不正常。要找到原因,可以给出你的运放的原理图么?

网友:
开始的时候有两个极点, gain曲线应该先是-20db/dec -40db/dec,后来出现了零点再-20db/dec 吧?

网友:
这个问题几乎是每年都有阿,好好翻翻前面的帖子,能不能用取决于你的应用

网友:
带内除主极点之外,还有一个极点和一个零点,会影响建立特性

网友:
只要闭环没有右半平面极点。。
root locus...

网友:
从理论上讲如果在GBW之前相位裕度下降到0一下就是所谓的条件稳定~~

网友:
有意思的。这看起来像一个理论课分配。除非有人故意设计得到这个波德图出于某种原因,该电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实用的。如果是实际电路,请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的

网友(2016-08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很有可能,毕竟多级放大需要极点和零点对消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