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5 shematic中使用p表示1e-12的bug

楼主(2013-05-22):
使用IC615时,shematic中用p,f表示指数时,会被理解成1e122和1e155,有没有哪位同仁遇到过,大bug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homer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比如提取hspice网表1p F会转化成1e122 F,设置仿真时间为1p s会显示1e122

网友:
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,它是做你的PDK。Cadence公司45 PDK有这个问题。尝试不同的PDK,来验证自己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很小弱,请问大神有无更加具体的说明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事实上在一个地点是没问题的,换个地点就不对了,换了OS,重装EDA好像都不行,唯一变量是服务器不同,会不会是服务器指令集不配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目前我的观察,spectre读取1p不会出问题,但是在schematic中使用1p,显示就会有问题(例如,ADE设置仿真时间为1ps,会显示1e122,转换spectre网表时,传递给spectre网表的是1p,所以spectre仿真正确,提取hspice网表时,schematic会将1p转为科学技术法表示,就会出错)。
  我现在认为问题主要出现在schematic上

楼主:
目前使用的操作系统是centos6.3,似乎在centos5.6上没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在schematic中输入的都会显示错误?我好像没遇到,我这边的问题是生成hspice格式的网表就会跟你有一样的问题,在sch里面明明是1e-12,在网表里面变成了1e122,所以你的解决方案就是用spectre吗?用spectre肯定没问题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算不上解决方案。我的推理是这样的:1e-12转1p没问题,1p转1e-12有问题;schematic存数据的时候直接存的1p,生成spectre网表时,会将1p直接传送,spectre使用1p不会出问题,生成hspice网表时,会将1p装1e-12再传送到网表内,所以会出问题;在使用tsmc.35库时,存储的是科学计数法,不会出问题,使用chrt.18库,存储的是1p,计算源漏面积时,会将1p转1e-12,导致计算出错,spectre同样无法仿真。
  另外,在centos5.6下ic610不出这个问题,在centos6.3下,ic610,ic614,ic615都试过了存在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仿真在ADE中设置1ps时间,你看ADE显示的时间,可能就是1e122.但是实际spectre仿真不会出错(在tsmc库下)
另:如何查看virtuoso支持的操作系统?
请多指导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chrt.18库,属性中修该mos管的宽,在源漏面积小于1p时就会出错,直接就可以看到。

楼主:
求帮助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仿真时间我想跟库应该没关系,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很不解,什么系统支持什么不支持我也不清楚,我遇到的是硬件上的问题,在不同型号的电脑上以相同方法安装,最后一个能仿真,一个不能。另外对数据的格式处理,hspice的option里面有选项可以是科学计数也可以用p,f,u。刚刚我们在某些设置下解决了这个问题,但是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的回答可能让你产生了误解。仿真时间在显示(仅显示出错,实际仿真时间不受影响)上会出错,这个是与库没有关系的。如果使用chrt.18的库,会发现计算源漏面积等参数的时候也会出错,这些参数传递给spectre,导致仿真出错的。
另,cadence可否设置使用科学计数法还是p,f表示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hspice option

INGOLD=x 规定打印输出的数据格式。使用INGOLD=2以兼容SPICE。缺省值=0。
来自Star-Hspice的数字的输出以一下三个办法之一打印出来。
INGOLD=0 工程格式,指数用一个单个的字母表示:
1G=1e9 1X=1e6 1K=1e3 1M=1e-3
1U=1e-61N=1e-9 1P=1e-12 1F=1e-15
INGOLD=1组合固定和指数格式(G格式)。数字的固定格式在0.1-999之间。指数数字的格式可以大到999小到0.1。
INGOLD=2 独有的指数格式(SPICE2G样式)。
指数格式产生一个常数值,大小适合post-analysis tools。

以上是摘抄,不知是否适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3q!!!!
  这个是不是只转hspice网表不出错?
  如果能在cadence平台下用就好了,我在寻找cadence下的解决方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我们目前的验证,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出在IC615与centos6.3不兼容上,IC615支持rhel4.x和5.x,以前使用的是centos6.3,所以出问题,换到centos5.9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在别的机子上centos6.3搭配IC615,验证其他工艺库没问题,现在看来可能还是PDK的问题了。

网友(2013-10-17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不仅仅是显示错误,而且ADE中hspice直接就不能仿了。现在蒸菜尝试IC616。我看了cadence的支持平台,只有IC615 ISR12以后才支持rhel6

网友:
亲测IC616 64bit rhel6.4 正常。应该就是cadence和linux的兼容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yes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大神!膜拜!跪舔,求拷。。。咋不在教研室

网友(2014-01-17):
http://www.cadence.com/Community/forums/p/21951/1309110.aspx
问题出在兼容性上,使用virtuoso -32命令可解决。

网友:
you can try by yourself, and tell us the answe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