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libre检查lvs报错

楼主(2013-05-22):
用calibre检查lvs时IO没有进行比对,在报告的incorrect instance中所有IO都显示missing instance.已核对IO的layout和source名字,没有问题。为什么会无法对比,出现missing instance呢?求指教~~谢谢

网友:
IO 你指的是PORT么?若果是PORT,看看LVS的时候edtext有没有加对。提取出来的网表中有没有PORT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GDS have no any problem?

网友:
说中文好不好,你这句我理解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通过检查,您说的那两方面都没有问题。现在其他都没有问题,就是IO PAD那块一直报mising instance。有哪位高手能讲讲什么情况下会报missing instance,以及解决方案都是什么?

网友:
你的IO应该不是完整的GDS吧,将该IO设为blackbox,试一下。。。。

网友(2020-05-06):
您好,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,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单独跑PANA2APW这个PAD的LVS时,提示missing instance ,不知该如何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