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win7 64位系统能否装 ISE14.2?在win7 64位下使用情况如何?

楼主(2013-05-22):
请问win7 64位系统能否装 ISE14.2?在win7 64位下使用情况如何?

网友:
可以安装,如果你安装完全,安装了好像有十几个GB,坑爹啊!!!!

楼主:
win7 64位系统下使用情况如何?

网友:
没问题,记得跑64位版本就好了。

网友:
你要安装对应的版本就可以,不过安装完成有15个G左右

网友:
可以用,没有问题,不过还是用14.5吧

网友:
我9.2的版本,照样跑64位的,速度还不错。

网友:
可以,没问题,安装后有32bit版和64bit版的,随便选用

网友(2017-04-19):
回复 网友A:

  我的64位系统为什么装不上9.2,提示无法安装啊!求指导,谢谢!

网友:
我的电脑是Windows10的,可以装。不过装完没怎么用过。。。。挺占空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