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Verilog HDl中使用case中嵌套case

楼主(2013-05-22):
诸位,我使用了一个状态机,    case (curr_state)
       S_Idle0    : begi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S_Idle1    :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S_S0    :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{A,B}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'b1_11000000: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'b0_11000000: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前仿真时功能正确,可是在DC综合后进行后仿真时功能不正确,请问case里面嵌套case行吗?它会给综合带来什么影响??
请各位不吝赐教!!!

楼主:
求教求教!!!!

网友:
我只知道可以这样用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敏感表信号不全,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情况导致仿真综合不一致。

网友:
这样写应该没有问题。检查其他方面的问题吧

网友:
试试4楼说的,把敏感列表换成“*”。

网友:
你看看你有没有写defult啊?

网友:
这样用肯定是可以的,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

网友(2015-03-27):
时序好不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