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anner的T-spice仿真种类

楼主(2013-05-22):
大家好,我刚学习这个软件不久。请问tanner中的T-spice仿真器具体能做什么仿真?有没有详细关于这个仿真器的学习资料?万分感谢!!

网友:
t-spice可以理解为h-spice包个壳,h-spice可以做什么,t-spice基本都能做。

网友:
1. ac  =>跑  phase margin , opa_ gain
2. tran => 最多人用吧.
3. dc   => run I-V curve  , sweep temperature
4. noise  .. 這類不多 ..

hspice 最大麻煩是 tran 一直會有不收斂..其他家 spectre  eldo smartspice
  也會只是 多或少,  帶個電感去跑看看就知道 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我想再问一下,能否进行模拟信号输入?我想做模拟的仿真。比如输入连续变化的电压应该怎么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不客气,我主要用的是tanner,以后有问题可以交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还想问一下,您有用过tanner做过模拟信号的么?那些就要涉及电容,电阻的绘制了。有这些的学习资料或模拟设计的例子么?

网友:
论坛里搜搜,很多资料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主要做的就是模拟。

网友(2015-05-15):
回复 网友B:
tspice 能够读Hspice的工艺库么回复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Tspice 有类似于 cadence ADE 的ocean语言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没有,你可以参照hspice的仿真操作

网友:
ocean 不是skill code ?
一般有些使用 skillCad , 但那只是cadence ade .
还有更多eda 是TCL TK , mentor 买下Tanner 会不会改在下就不知道.
如果是spice 类 behavior , dolphin smash 还有个 abcd
, 不过目前 analog behavior language应该比较多人使用veriloga

tspice 不知道对其他 level model support 如何 ?

网友(2020-01-15):
我也用tanner,有问题可以交流。

网友(2020-04-08):
thanks for ur shar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