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ipscope 通信接口问题

楼主(2013-05-22):
50资产

NFO: 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an existing server.
INFO: Successfully opened connection to server: localhost:50001 (localhost/127.0.0.1)
ERROR: Communication with server failed: java.nio.BufferOverflowException
ERROR: client/server communication not open.
ERROR: Failed detecting JTAG device chain
ERROR: client/server communication not open.
ERROR: Opened 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 but failed to detect JTAG Chain.
INFO: Trying to open 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 on port USB2
ERROR: client/server communication not open.
ERROR: Internal Error - runCseThread method() failedjava.lang.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: 0
ERROR: Communication with server failed: java.lang.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: 0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你JTAG线接错了,再检查下,六根线,是不是顺序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