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电容

楼主(2013-05-22):
为了获得地电压系数的mos电容,一般在栅下要重掺杂(阈值附近mos电容变化大),但我现在使用的工艺不提供mos电容,是不是意味着我只要避开阈值使用普通mos管就可以得到电压系数小的电容呢?这样使用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?

网友:
电容要用在什么地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作振荡器充放电电容

网友:
mos电容一般是n+做在nwell里,阈值为0或者负
这样电容vs偏置电压的曲线可以看到在需要的电压范围内比较一致的容值
你可以根据你的电压范围和对稳定时容值的相对要求取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现在用的电容一端接地,用的是nmos,由于用的pdk没有包含mos电容,需要自己画,比较麻烦,我想用普通nmos管源漏体接地,栅极作为上极板来用,是不是只要避开阈值区域就可以用,会不会带来什么特殊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设计指标要求呢?MOS管做电容不能满足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pdk本来是有多晶硅-多晶硅电容的,但是误差太大,mos电容相对来说小一点,仿真是ok的,就是不知道这种栅下没有重掺杂的mos管做电容避开阈值工作会不会有问题.

网友:
避开阈值应该没问题,考虑工艺角后再留点安全区间吧

网友:
我们项目都用的pip电容(做的开关充放电的振荡器),我们用的pip电容性能我觉得还好啊!(Voltage Coefficient=95ppm/V;Temperature Coefficient=26ppm/℃);当然用mos电容有时候避不开阈值区,因为你的开关所控制的电容上极板电压变化幅度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之前都是用PIP电容,奈何工艺偏差实在是太大。我现在的做法是限制充电的下限,保证不要放电到阈值以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