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在centos6.4 64bit上装成功ic615吗

楼主(2013-05-23):
如题,在centos6.4 64位操作系统上安装ic615,设置好环境变量后运行 virtuoso & 出现
virtuoso: ERROR: Cannot find a proper cds_plat in the hierarchy.
virtuoso:   ERROR: Cannot identify the current platform.
virtuoso:          Check your installation.

有谁在centos6.4 64bit上装成功ic615吗,这种情况能解决吗

网友:
type in terminal
yum install tcsh
yum install ksh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6.3 centOS 64bit  is OK !!

网友(2013-09-11):
回复 楼主:

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=linux_rhel40_gcc44x

网友:
centos6.4 64bit  IC5141,IC6151,IC616全部运行正常。

网友(2013-10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神级人也,我的rhel6.4安装IC615在layout edit 的属性窗口,有空框: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21342&highlight=iC615%2Bq链接里的哥们是centos6.4也有同样的情况,不知你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,不过你在启动virtuoso的窗口看一下是不是有错误提示缺哪个包,个人认为缺字体。可能是libfreetype之类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要装字体吧,反正我是装了字体之后就变方块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哥哥说的是那个xorg-x11-fonts-75dpi.noarch?那您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个字体yum remove咯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直接没有理会字体出错的warning。不过64位仿网标时会出现其他诡异的问题,比如,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97724&extra=&page=1  我已经放弃了。现在打算装IC616,不行的话就降回rhel5

网友:
刚刚测试了,IC616正常,但是同样会报字体的错,但是不会出现使用p表示1e-12的bug。更新吧亲

网友(2014-04-30):
我在Linux5.8下安装IC615,libXp.so.6已经安装好了,为神马启动IC615时候还是报这个错误?求高手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