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关于改变default_sequence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3):
各位:
      最近正在使用UVM搭建仿真平台,遇到一个改变default_sequence的问题。嗯,先上代码:

class wdma_base_test extends uvm_test;
    wdma_tb          tb0;
    vsequencer  vsqr;
    vi_config   vdo_cfg;
    `uvm_component_utils(wdma_base_test)

    function new(string name="wdma_base_test",uvm_component parent);
        super.new(name,parent);
    endfunction : new

    virtual function void set_default_sequence();
         uvm_config_db#(uvm_object_wrapper)::set(this,"vsqr.run_phase","default_sequence",wdma_1080p_ud_seq::type_id::get());
    endfunction : set_default_sequence

   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super.build_phase(phase);
        tb0=wdma_tb::type_id::create("tb0",this);
        vsqr=vsequencer::type_id::create("vsqr",this);
        vdo_cfg=vi_config::type_id::create("vdo_cfg");

        uvm_config_db#(vi_config)::set(this,"*","vdo_cfg",vdo_cfg);
        uvm_config_object::set(this,"tb0.vdo0*","cfg",vdo_cfg);

       set_default_sequence();

    endfunction : build_phase

   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super.connect_phase(phase);
        vsqr.vdo_sqr=tb0.vdo0.master.sequencer;
    endfunction : connect_phase

    virtual task run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super.run_phase(phase);
        tb0.print();
    endtask : run_phase
endclass : wdma_base_test

class wdma_1080p_30hz_test extends wdma_base_test;
    `uvm_component_utils(wdma_1080p_30hz_test)

    function new(string name, uvm_component parent);
        super.new(name,parent);
    endfunction : new

    function void set_default_sequence();
        uvm_config_db#(uvm_object_wrapper)::set(this,"vsqr.run_phase","default_sequence",wdma_1080p_30hz_seq::type_id::get());
    endfunction : set_default_sequence

   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super.build_phase(phase);
        $display("30hz");
    endfunction : build_phase

   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super.connect_phase(phase);
    endfunction : connect_phase

endclass : wdma_1080p_30hz_test

可是问题是,当我跑wdma_1080p_30hz_test时,启动的还是wdma_1080p_ud_seq,就好像wdma_1080p_30hz_test中改写的set_default_sequence()函数没有起作用一样。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呢?

网友:
没有经验,不敢乱说,帮顶!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用的UVM的哪个版本,很多写法跟UVM1.1的好像有点不大一样。
你的uvm_config_db怎么没有设置set的路径?
还有connect,写法感觉挺与众不同的。
我是UVM初学者,说说自己的看法。

网友:
$display("30hz");?打印出来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。出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也是1.1
有啊,不过那行太长,自动换行了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