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电压会同时损坏NMOS和PMOS保护管吗?

楼主(2013-05-23):
一款电路,电源地短路失效,位置在某管脚(非电源地)的保护管处。
我以前只见到过由于ESD电压造成的PAD对地或者对电源失效,电源地短路的倒没见过,谁能解释下 ?

楼主:
进一步分析,只是NMOS管那里被击穿,但为什么VDD和GND会短路还不知道。

网友:
你这个给的信息太少了吧

网友:
我见过NMOS和PMOS同时烧坏的,latchup发生在那就会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:
八成是Latch up !!!

网友:
保护管处ESD打坏的地方不是一个点,可能是一个区域,而这个区域的电源地线很近,可能造成电源地短路。

网友(2013-06-24):
細謝謝你呀呀
細謝謝你呀呀

网友:
对于2#芯片,可能的解释是,初次ESD发生时,保护电路可能没被完全破坏,但已经有操作;再次ESD发生,造成latch up问题,烧毁电路。
对于1#芯片,ESD可能造成短路和断路的情况,如果是短路,有可能是漏与衬底的短路,POWER和GROUND就会短路。
并不是十分了解楼主的设计和工艺,仅给了可能的解释,供参考。

网友:
烧得这么黑了,是latchup,ESD失效之间打开用microscope是看不见的,要用其它手段(LC,EMMI等)

网友:
呵呵,都烧成这样了,就不用EMMI了吧,看样子挺像latch up的,但是楼主列出的信息有点少,还是看看layout吧,是不是latch up规则不符了呢?

网友(2013-08-15):
就这图来看,整个烧糊了,金属电源地都融到一起了吧

网友(2013-10-12):
是ESD试验损坏的还是客户那里损坏后分析的。

网友:
重复试验,考察电流
可能latchup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