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C图形界面打不开,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,求指导!!!

楼主(2013-05-23):
进入icc_shell之后,star_gui后自动退出icc,这是什么原因啊?请大神指导!我用的是装RHEL的工作站,装的icc版本是2012.06-SP3

楼主:
小弟在线等!

楼主:
终于解决了 !网友的力量很强大!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 ... p;page=1#pid7616550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 你的icc是怎么安装的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完全参考synopsis的icc的安装手册来的,你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你是怎么在工作站里安装那些东西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先在官网上下下来所需的软件,如果你要是装ICC的话, 需要下载ICC软件和Synopsys Installer这两个软件。安装的时候先装Synopsys Installer,它可以用来装很多Synopsys的软件。然后安装ICC,具体的安装过程参考的是ICC安装手册,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。如果你们是用正版license的话还需要再装一个SCL软件,也是用Installer装。装好这个软件后才能正常使用ICC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