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 cmView 查看覆盖率求助

楼主(2013-05-23):
最近项目将RTL代码中的D触发器全部模块化调用,然后在跑仿真覆盖率是发现:
      cmView查看行覆盖率只能检查always块中的行,无法检查assign语句对应行;
      cmView查看条件覆盖率在对应逻辑为直接用与或非表示时,只能检查逻辑与、逻辑或,无法检查位与、位或。

求助各位,请问是VCS cmView软件本身如此还是我的脚本文件写的有问题。。。谢谢,,,,下面附上脚本文件

vcs -P ${VCS_DIR}/debussy.tab ${VCS_DIR}/pli.a \
      +v2k -Mdir="./csrc" -override_timescale = 1ns/1ps \
      -Mupdate -R -PP +cli+3 \
      -lca -cm line+cond -cm_name xxx \
      +notimingcheck +nospecify \
      xxx.v \
     -f rtl.f \
     -f tb.f \
     -l xxx_rtl.log

cmView

网友(2014-01-06):
how to open cmView in gui..
Guide me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dve -cov &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command not found for dve-cov &
   I am asking for vcs_mx 2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