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trim电路的结构

楼主(2013-05-23):
芯片测试修正基准电压时往往需要通过trim来修正基准电压,烧调的介质是metal,一种是将metal烧断使短路的电阻接进电路,一种是将电阻短路来达到目的,对于后者一般是用什么样的电路结构实现?安全可靠。

网友:
我倒是有一大把的电路实现并且验证过可靠的方法

网友(2017-10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大神,是否可以共享。供大学学习一下?

网友(2021-06-11):
是否可以共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