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求教trim电路的结构

楼主(2013-05-23):
芯片CP测试修正基准电压时往往需要通过trim来修正基准电压,烧调的介质是metal,一种是将metal烧断使短路的电阻接进电路,一种是将电阻短路来达到目的,对于后者一般是用什么样的电路结构实现?安全可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,current trim fuse

网友(2021-12-21):
这种trim电路可以向两个方向做修调,不过会消耗一点功耗,用通过开关管来控制电阻是否接入。然后再通过trim来控制开关管是否导通,trim过后是接入电阻,还是短路电阻,多加一个反相器就可以。